台达A2伺服报AL085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6-09-16):
用两个伺服分别控制X,Y轴,当使用软件JOG调试X轴(200W)Servo on时,Y轴(100W)的报警AL085是什么意思?手册上查不到报AL085这项

网友A:
a2手冊CH10裡面有,

也可以快速參考這裡 -> AL.085 回升錯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a2手冊CH10裡面有,也可以快速參考這裡 -> AL...

恩 好的 多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