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信捷为什么需要断电重启才能再次正常使用

楼主(2016-09-16):
为什么我单位上的信捷PLC需要将保险断开让机器重启后才能恢复正常使用???

单位上用的是10~16点的信捷PLC,用来联动控制消防喷淋泵的启、停~

哪位大神能帮忙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程序问题,需要编程可以找我2518723439

网友B:
整个程序还有图纸动作逻辑贴上来给你分析

网友C:
程序问题吧。。。没图不知道1

网友D(2016-11-17):
这个一定要支持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