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奈德67160要做累计量清零,系统时间怎么读取啊

楼主(2016-09-16):
施奈德CPU型号67160要做累计量清零,在仿真模式下系统时间怎么读取啊?

楼主:
编程软件是UNITY PRO

网友A:
读系统字%sw49~%sw53,具体参看帮助索引。

网友B:
%SW52是日期、%SW51是小时和分钟,可以直接读取。累计量清零为什么用时间做,一般是大值和手动两种清零方式。

网友C(2018-05-02):
不是吧,为啥都要回复才能看

网友C(2019-01-18):
如何做累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