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通信块的问题

楼主(2016-09-16):
请问read_var和write_var是成对使用么?就是发送方写write,接收方写read程序,然后两个程序要对应上。还是发送或接受任何一方写相应程序即可?

楼主:
另外这两个块是不是只在M340下使用?我建立昆腾CPU没有找到FFB

网友A:
read_var和write_var是自组织报文用的 一般都是要有收有发的 当然也有单用的 莫迪康和5系列前的昆腾记得都有这个功能 如果是modbusRTU用XXMIT比较多

网友:
我才开始学习啊,不懂!!!!!!!

网友B:
不是很明白,求楼主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