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购买的AB品牌1769-L30PLC如何设置IP地址

楼主(2016-09-16):
如题。新购买的1769-L30系列plc如何设置IP地址 要经过哪些操作后才能进行正常的编程和使用

网友A(2016-11-05):
这么久不知楼主解决没,在开始的rs文件里有个BOOTIP,给PLC分配IP后就可以连接了,再在rslinx添加对应IP就可以了,我也是初学者,可以参考下

网友B:
1769上电,网线连到电脑,BOOTP,初次使用需设置subnet mask,如255.255.255.0,等几秒后就看到刷新出来的物理地址,双击,设置IP地址(注意和电脑属于同一网段,否则RSLINK刷不出来),点DISABLE BOOTP/DHCP。

打开RSLINK CLASSIC,communication-configure DRIVER,选择Ethernet/IP driver,new,OK,就可以看到刷出来的PLC啦。可用RSLINK更改IP。

网友C:
使用BOOTIP给它写一个地址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