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系列PLC与变频通讯问题

楼主(2016-09-16):
台达ES系列PLC与台达多台M系列变频器怎么通讯?

网友A:
485通讯就可以,接两根线就可以了,很简单!

网友B:
台达有专门的通信LINK,可以试下,不成功,我这里有例子,QQ2648966512,加下给你发下参考

网友C:
ES不支持LINK 只能走MODBUS  485通讯  有专用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