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控制两轴步进电机

楼主(2016-09-16):
如何用三菱PLC控制两个步进电机,用来定位水平面上的5个点,到达每个点后,停止5S。所有点均到达后,回原点(0,0),;

现在的要求是:需要哪些元件?程序怎么编写?

第一次用伺服步进,老司机带带小弟。。。

网友A:
plc需要编程可以找我

网友B:
求之不得!多谢楼主啊!顶!顶

网友C:
这个用三菱的3U就简单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三菱的3U就简单一点

WHY?用3SA或者1S能行吗?还需要哪些传感器,是不是每个点都需要一个接近开关?

网友D:
一般每个轴用三个光电开关做原点复位用。左限右限原点。

网友E:
很简单:直接做好每个点的坐标换算到每个轴的直线坐标,然后用绝对值定位指令,该点的2轴定位完成表明该点定位完成,延时5S定位下一点,依此完成所有动作

在上海我可有帮忙

自行车、

网友:
PLC:可在选型手册上自选

电机: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步进编码器可根据控制精度来决定要不要增加)

光电开关:每轴三个(原点以及左右极限)

程序可以看一下官方的案例,给我邮箱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F:
手上有没有编程手册?没有的话 说都不明白。

网友G:
如果没有插补,三菱FX3U自带3轴高速脉冲,适合控制2个步进,FX3U的定位手册里面有详细的定位案例,可以参考。其他的左右极限,近点DOG等需要光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每个轴用三个光电开关做原点复位用。左限右限原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很简单:直接做好每个点的坐标换算到每个轴的直线坐标,然...

麻烦看看,图片是我做的清单,用这些器件能达到目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PLC:可在选型手册上自选电机: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步...

麻烦看看,图片是我做的清单,用这些器件能达到目的吗??(我的邮箱:193400123@qq.com,麻烦发一份程序学习一下哈,谢谢)

网友I:
用30FX3U会简单一点。。。。

网友I:
给我邮箱我发你一个程序。。。

网友J:
很简单的,用drvi指令发脉冲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我邮箱我发你一个程序。。。

我邮箱:193400123@qq.com

谢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30FX3U会简单一点。。。。

3U的有点贵,上次买一个32点的3U,进价2800人民币。

网友K:
多看看手册,手册上都有例子的。

网友L:
直接做好每个点的坐标换算到每个轴的直线坐标,然后用绝对值定位指令,该点的2轴定位完成表明该点定位完成,延时5S定位下一点,依此完成所有动作

网友M:
引用 网友H:
PLC:可在选型手册上自选电机:伺服电机或步进电机(步进编码器可根据控制精度来决定要不要增加)光电开关:每轴三个(原点以及左右极限)程序可以看一下官方的案例,给我邮箱我可以发给你

58717273@qq.com

帮忙发案例给我,谢谢

网友M:
引用 网友I:
给我邮箱我发你一个程序。。。

58717273@qq.com

发程序给我,谢谢

网友N:
这个不是工控速派的“活”吗?怎么跑这里来了?

网友O(2016-11-12):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I  用30FX3U会简单...

绝对的贵了,下次用到 可以联系我。

网友P(2021-10-24):
感谢分享 一直在学习的路上

网友Q:
按照手册上的指令就可以

网友R(2022-07-15):
直接换算直线距离,然后使用drva指令到达,再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