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BB550新变频器操作过程

楼主(2016-09-16):
更换了一台新的550变频器,设了一些电压、电流、最高频率、 转速 、功率参数其他的不设,然后切换到LOC  按下启动键,控制盘上显示 0.0HZ \   4.8A等参数闪动,按上下键没有任何作用,测量输出电压也只有5V,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求教程

楼主:
ref 要设置吗  ? 有哪些参数要设置的,求教

网友A:
给定频率没有设置,仔细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B:
看说明书操作,应该是设置不对

楼主:
谢谢您。

引用 网友A:
给定频率没有设置,仔细看一下说明书

楼主:
肯定是参数设置的问题,但不知道是哪个参数

引用 网友B:
看说明书操作,应该是设置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