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ABB510变频器怎么实现DP通讯

楼主(2016-09-17):
求大神指点,西门子s7-200和ABB变频器用DP通讯,实现监视电机运行状态(电流、速度、报警)。

楼主:
求大神指点,西门子s7-200和ABB510变频器ABB510用DP通讯,实现监视电机运行状态(电流、速度、报警)。嗯用mbus也行

网友A(2018-03-07):
西门子s7-200只能做Dp从站,不能做主站的,你最好用modbus通讯。

网友A:
走自由口编程。

网友B:
S7200是小型PLC,只能做DP 从站,而变频器也是只能做从站,所以无法通过DP总线通信。需要换成S7300的PLC,可以做DP主站。

还有一种就是S7200可以做modbus通信,不知道ABB的变频器支持485的通信方式吗?

QQ:1515325122

网友C:
肯定无法做DP通讯,200无法做主站,可以考虑Modbus通讯或者自由口通讯,或者SS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