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X0温度控制

楼主(2016-09-17):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在FP-X0 PLC中如何做温度控制?  看手册要使用F282 指令   看宣传 要使用F356指令  本人菜鸟!

如果可以的话 麻烦大师帮忙指导下怎么做?

感谢!

楼主:
有大神能指点下吗? 谢谢!

自行车、

网友:
松下PLC的编程软件里貌似有一个向导设置功能吧?能自动生成一个PID调节模块,只需要设置好参数就行了吧,好久没用松下的了,记不太清了!!!

网友A(2017-06-08):
F356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B(2017-10-07):
完成了吗?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