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及ESD系统对现场仪表讨论汇总

楼主(2016-09-17):
一般DCS系统的AI卡可给现场二线制仪表供电,ESD(如TRICONEX)系统AI卡可以做到吗?

a1

还真没注意,不过我们厂进TRICON的AI卡的仪表好像都是先进的安全栅,安全栅是外供电的。
不过我觉得应该可以吧。

a2

esd以tricon系统为例,DO点比如现在电磁阀,有24v和220v的。tricon系统etp接线板有两路电源,一路内回路24v的,也就是继电器13、14供电,还有就是现场供电的1、5、9,可以24v或者220v

a3

危险?就要用安全栅?安全栅不是防爆的吗?怎么跟ESD关联上了。
这是2个概念,ESD是工艺安全停车用,安全栅是在本安系统的一种设备。

a4

TRICON模拟量输出卡件常用的有#3700,#3700A,#3720,#3721
后两个只能用在V10.2以上版本负载能力分别为:最小30、30、10、10M欧
供电都是0-5VDC
所以能带负载的

a5

模拟量表:现在大多数的现场仪表是俩线的,即信号和电源一起走,但是也有单独供电的,就是信号和电源分开,所谓的4线制的。比如电磁流量计,音叉开关等 等。这些单独需要供电的仪表你自己找电源给他供过去就行了(当然你要算好功率,配好空开什么的我就不多说了),关键再于你DCS读模拟量数据的时候要注意 一下,我现在使用的是MTL的安全栅,2线和4线的仪表接进来的时候,MTL提供不同的接线方式。只要按照MTL的正确方法接线就行了,很简单。其他没什 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