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台达A2伺服电机扭矩控制调试的实例

楼主(2016-09-18):
没接调试过电机,第一次解除看说明书看得不是很懂,请问有没有哪里能找到相关的实例参考一下。相关基础太差,或者有懂得这方面的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没有相关案例,在中达电通官网下载A2使用手册第六章有扭矩模式相关参数设置的介绍。

扭矩模式有两种指定扭矩的方式,一种是接线模拟电压输入,一种是通过参数设置指定内部寄存器。就跟你说一个简单的内部寄存器设置的例子吧。

P1-01=3扭矩模式

P1-02=1开启速度限制,因为空载的扭矩模式电机转速不受限制会很高,注意这个参数要SERVO OFF关闭才可以设置

P2-12=16

P2-14=14

P1-09=限制的电机最高转速,

P1-12=限制的扭矩百分比

P2-10=1使能打开

驱动器就能够转动啦

网友B:
现货特价供应产品:台达变频器 台达伺服 松下伺服电机 精密行星减速器 维纶触摸屏 PLC 传感器……真诚期待与您合作,保证原装正品,假一赔十!

有需要的话加个QQ2853636052  有些技术问题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

楼主(2016-11-08):
引用 网友A:
没有相关案例,在中达电通官网下载A2使用手册第六章有扭...

谢谢您的回复。

请问如果要把P1-12 输出的数值写成一个关于速度的函数 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