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专题讨论:温控器—洋货好,国产也不差!

楼主(2016-09-18):
  温控器是调控一体化智能温度控制仪表,它采用了全数字化集成设计,具有温度曲线可编程或定点恒温控制、多重PID调节、输出功率限幅曲线编程、手动/自动切换、软启动、报警开关量输出、实时数据查询、与计算机通讯等功能,将数显温度仪表和ZK晶闸管电压调整器合二为一,集温度测量、调节、驱动于一体,仪表直接输出晶闸管触发信号,可驱动各类晶闸管负载。其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在国内市场西门子、欧姆龙、霍尼韦尔、丹佛斯、富士等进口品牌产品由于技术积累长久、影响力、口碑好,因此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比较大。近年来,随着国产企业崛起,产品推陈出新频率加快,国内温控器产品无论是外形还是产品质量都有了飞跃性提升,这打破了进口产品牢控制市场份额的局面。以虹润、宇电等国产品牌为代表的国产温控器产品越做越好,质量并不输于进口。

在本期有奖专题讨论中,我们将针对国产温控器与进口温控器的区别、使用性能、应用领域以及未来的技术发展趋势展开深入的交流探讨,希望广大工程师朋友们积极参与讨论,说一说在工作或生活中您使用或接触过哪些品牌的温控器,它们的特点及使用性能如何?

活动规则

一、参与方式

通过中国工控网论坛的温控器—洋货好,国产也不差!主题帖,登陆后在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即视为参与本次活动。

二、 发帖内容及规则

1.    发帖规则:用户需在中国工控网论坛指定活动版块下发帖,讨论与活动主题相关的内容。将帖子发至其他栏目或版块的,则视为无效。参与用户有两种发帖方式可以选择:

1.1在工控网论坛-仪器仪表-显示控制仪表版块下:http://bbs.gongkong.com/product/ADJUSTINSTRUMENTS.htm发帖,然后将文章标题及其链接在活动回复区直接回复

1.2用在此活动专题主题帖下直接发帖回复。

2.内容要求:内容需原创,陈述清晰、详细,具体可涉及国产与进口温控器的区别、优势特点、选型应用、安装调试以及未来的技术发展趋势等几大主题

3.发帖题目要求:#主题#+讨论题目,例如#安装调试#+ 地暖智能温控器应该如何安装?

4. 不得刻意宣传或诋毁某品牌及其产品。

三、奖项设置及评奖说明

四、活动截止时间

截止20161010日,截止后工作日统计获奖名单并联系用户发奖。

楼主:
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拍砖

网友A:
和大家科普一下温控器的选型原则吧,说的可能不全对,欢迎拍板

 一、温控器的选择要注意的事项:

1、 温控器输出控制功率:

温控器输出控制功率是选择温控器首先要考虑的问题,这关系到使用安全、稳定,如果选择不当有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如:火灾。 温控器产品都标注有输出控制电压和电流,把输出控制电压和电流相乘,就可以得到输出控制功率。被控制的设备的运行功率必须小于温控器的输出控制功率。否则将损坏温控器,严重的会引起火灾! 举例:温控器的输出控制电压为220V、10A,则温控器的输出控制功率为2200W,一般不宜大于2000W,被控制的设备功率就要小于2000W。

温馨提示:一般被控制设备的功率小于温控器输出控制功率的90%,留有10%的余量,这样可以保证温控器的可靠运行。

2、 温控器输入、输出电压的选择:

有些品牌的温控器支持多电压输入,首先要保证输入电压和允许输入电压保证一致。对于交流电没有过多要求,主要是用直流电供电时,一定要注意正负极接线,不能把线接反了,否则会烧坏温控器。所以我们建议选用交流供电的温控器。 还有一点是要提出来的,就是有的温控器不支持直流电的通断,或者能通断的直流电压较小,这个在购买温控器的时候要跟商家咨询清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3、 温控器精度的要求:

选用温控器时,还要考虑温控器精度的要求。比如,我们需要控制的温度范围在0.1度,而有的温控器却只能探测到1度的精度,那这就不符合实际应用要求。

 二、怎么考察一款温控器的质量 考察一款温控器的质量要注意一下几点:

1、看温控器选用的输出控制核心---继电器。继电器作为输出控制的核心部件,它的性能的稳定程度决定了温控器质量的关键。 继电器的选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温控器的成本,所以一般厂家用的主要是国产的继电器,比如:松乐、宏发等;较好的会选用台湾的继电器,如:松川等;当然最好的就是选用进口的大牌子的继电器了,比如:欧姆龙、松下等。不同层次的继电器工艺差距很大,价格也相差很大。所以只有好的商家从产品质量考虑,才会选用欧姆龙等大牌子的继电器。 用户可以在选用温控器时可以把这个作为一个选择的参考点。

2、温控器的CPU是温控器的大脑,CPU的好坏影响到温控器的精度、稳定性等。

   现在市场上主要有两种组合形式的数据采集核心的存在,一种是以微控制器加ADC芯片组合的采集核心,另外一种是一款强大的CPU集成了ADC的采集核心。一般来说,集成的核心稳定性更好,因为环节多了容易出问题。目前市场还出现了一些商家为了吸引顾客,把微控制器和ADC说成“双核”(因为有的外形上两颗芯片很像),这是纯属忽悠消费者的,请大家注意。

    目前市场上用的ADC主要以10位、12位的为主,更高的就用14位或者16位了,但是位数高,成本就高。位数越高,能分辨的温度变化越小,也就是精度更高,所以选择温控器时尽量选择ADC位数高的温控器。

3、 生产厂家的软件编程方式也是影响温控器精度的一个方面。 一般温控器用的温度传感器都是NTC的温度传感器,它的阻值随温度变化的曲线不是线性的,在不同的温度区间内,曲线的斜率是不同的,所以厂家编程的时候就应该根据这个特点,把程序分成多段,使得显示温度和实际温度更接近。不过程序是消费者看不到的东西,一般的商家也不会主动告诉消费者的,所以要关注这个比较难实现。

4、看温控器的供电。市场上的温控器供电主要有两种:第一:开关电源供电;第二:变压器供电。开关电源供电因为是高频供电,对电源部分的要求较高,很容易产生EMI干扰,影响温控器稳定性。

  一般消费者根本不知道温控器的电源部分的好坏,所以建议选用变压器供电的温控器。变压器分两种,一种是比较常见的敞开式变压器;另外一种是灌封的变压器;也就是有一个塑胶外壳的。灌封变压器具有较好的防潮能力,电气隔离也比较好,所以建议选用采用灌封变压器的温控器。

5、 最后选择温控器是尽量选择数显的温控器。 市场上主要有两种形式的温控器,一种是机械式的;另一种是电子式的。电子式的温控器具有操作界面人性化,操作直观简单等特点,所以选用温控器时尽量选用电子式的。

网友B:
#安装调试#+电磁加热设备中温控器的接线技巧

  在工业加热设备中,大多数加热设备都要有一个对温度实行有效的监控的方案,所以电磁加热器对温度的控制是通过安装数字温控器来达到目的。电磁加热安装温控器具体工作原理是:当检测的温度还没有达到温控器设置的温度时,温控器输出的接触点一般是闭合的。当检测温度达到温控器设置的温度后,温控器输出的接触点就开断了。采用电磁加热器控制温度后,整个电路更简单,设备维护更容易。我们就是采用这个接触点和电磁加热器连接在一起就可以达到控制加热负载的温度了。只要通过温控器来设置温度即可。在一定范围内时可随时设置。方便,实用。

  工业加热使用电磁加热器使得整个加热的过程达到加热效率高、热效率高,能效利用空前的大,实现自动化程度高,控温精度高,受热均匀,电磁加热的应用是最佳的加热方式,那么电磁加热器安装温控器的连接方法是怎样的呢?十年精品碧源达电磁加热器为您做一下解答:

  电磁加热器有两根软启动信号线,这两根软启动信号线没有正负极之分,当这两根软启动信号线接通以后电磁加热器就能工作,反之,当这两根软启动信号线断开就 不工作。通过控制温控器里面的吸合与断开来控制软启动信号线的断开与连接,从而来控制电磁加热器的工作状态。当通电以后,温控器里面就会和软启动信号线接 通,就能加热工作。当温度达到了我们设置的温度时候,温控器里面会断开,从而与软启动信号线不接通,这时候电磁加热器就停止工作,由保温棉自动保温生产使 用,直到温度降低,温控器里面会再自动接通,从而再次启动加热。因为电磁加热器的这种工作模式,所以电磁加热器在工作的时候都是恒温在工作的。

  下面介绍温控器的接线方法。温控器后面有标注220V的这两个端子是用来接电源的,接一根零线和一根火线。有标注 和— 是接感温头的,最底下一层,有三个端子分别是常闭开关,总线,和常开开关。而电磁加热器的两根软启动信号线就是用在连接常开开关这里了。

  当一个温控器控制一台电磁加热器的时候,直接将软启动信号线连接在温控器的常开开关那里。当一个温控器要同时控制多台电磁加热器的时候,不能直接并联软启 动信号线,而是要在电磁加热器与温控器之间再连接一个接触器。将温控器的火线接到总线,再由常开开关引一条线接到接触器。再由温控器的零线引一条线接在接 触器上。然后将多台电磁加热器接线在接触器上并联就可以了.

网友C:
 国外温控器品牌进入国内,仍然沿用着国外的管理方式,人员开支比较巨大,无形中加大了产品成本,使其价格与国内知名品牌价格相差甚多,无疑使其竞争力大打折扣。我国温控器行业也并非无发展优势可言,在价格、售后服务两方面,相对于国外产品来说还是有较大的优势。因此国产温控器在市场竞争中,可发挥本土化优势,在此基础上,乘着节能减排政策东风,开发关键技术,打破国外产品垄断局面,立足市场。
 新研发的温控器推出了完全颠覆传统的产品,在基础应用功能上进行创新,产品设计情感以及人机交换理念融合,加入最新红外感应技术,自动检测人体的接近,可通过一件触控轻松实现舒适节能。这一新品的推出完全脱离了工业品冰冷、孤立的特性,突破传统,满足了建筑节能在中国的诉求。充分实现功能最大化和高效节能低压配电系统,作为该系统元件所兼容的通用平台其安全性、可靠性和无限的可扩展性能,成为了配电领域低压配电解决方案的最佳选择。

网友D:
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大家有些是走进了一个误区:精度和误差是两个概念

精度是指的分辨率,温控器能辨别的温度值的位数;而误差指的是测量值和实际值之间的差值。一些人认为分辨率越高,精度就越高,这是个错误的认识。其实国内和国外的最大区别就是误差问题,目前高精度的温度传感器大部分还是进口品牌占有,国产的精度还有待提高。大家分清了两个概念,也就能更好的选取控制器和传感器了。再有就是控制部分的算法,PID调节的好与坏,通讯兼容性和稳定性等性能指标。只有在了解了这一系列的技术参数之后才能对其更好的选择和使用,才能更好的提高我们控制环节的设计水平。

网友E:
感谢精彩呈现,精彩至极

网友F:
        近十年,随着国产企业崛起,产品推陈出新频率加快,国内温控器产品无论是外形还是产品质量都有了飞跃性提升,这打破了进口产品牢控制市场份额的局面。

      目前,国产温控器处于较高水平,部分产品国际接轨,特别在远程监控方面,因为更符合中国国情,所以会有更多的市场。国内一些厂家的产品越做越好,质量不输进口。

         然而,将产品细分至中高低档各领域,在大型的、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上,依靠外资品牌的局面是否有所改变?

  国外品牌工艺上考究,核心技术完善,产品质地优良,在高端领域优势依然显著。国内温控器厂家整体水平还有待提升,很多还处于模仿阶段,产品内工艺一般,创新不足。与国外厂商比,无论是规模还是技术有差距。

  进口的温控器,除了具备普通工程外,大多有智能功能,PID功能,还能智能报警,比如通过SMS,短信等报警功能作为老牌的电子仪器生产大国,日本的富士和欧姆龙在中国市场份额较大,占了一半的份额。特别是高端的行业,至于其他国家的温控器,因为价格方面居高,除了一些大企业会使用外,小企业承担不起价格成本,所以目前的市场占有率不高,分别在10%以下。

  另一不得不面对的矛盾是,中高端领域,国内部分企业部分产品不输国际品牌,但却卖不上价格。国内生产同质量、同工艺的产品,在价格差距不大的情况下,工程商、经销商,以及用户更愿意选择外资品牌。企业价格上不去,成本却日益增加,如果没有更好的办法化解矛盾,其更难抵御竞争。

网友G:
温控器的选型原则

1 国产国外温控器品牌很多一定要选性价比高和售后服务好。

2 现在国产温控器质量和国外的已经接近了,除非客户几倍的价钱去买进口。

3  温控器是温度控制的总开关,既能调节温度高低、也能反映目前温度状况。不过,温控器要是出现故障了,那我们的生活也就不会那么舒适了。所以温控器一定要选择质量好的、信得过的产品。

4  比较温控器的指标和参数,一定要这方面专业知识。初次选用,可多找儿个厂家。 原则是:选择的时候不要图价格便宜,一定要选择优秀的、信得过的品牌产品。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感谢精彩呈现,精彩至极

网友I:
度仪表和ZK晶闸管电压调整器合二为一,集温度测量、调节、驱动于一体,仪表直接输出晶闸管触发信号,可驱动各类晶闸管负载。其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在国内市场西门子、欧姆龙、霍尼韦尔、丹佛斯、富士等进口品牌产品由于技术积累长久、影响力、口碑好,因此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比较大。近年来,随着国产企业崛起,产品推陈出新频率加快,国内温控器产品无论是

网友J:
#电水壶温控器#国产与进口品牌的比较

电水壶作为家庭必需品,欧美发达国家电水壶家庭普及率达95%以上,中国仅20%左右。另外,中国凭 借成本、规模和技术的优势已成为全球最主要的电热水壶生产基地,数据显示,全球90%以上的电热水壶在中国生产,已经形成了在中国生产,再向全球销售的市场格局。

进口温控器阵营中,英国OTTER公司是全球电水壶温控器行业的鼻祖,拥有众多专利,其生产的温控器是目前价格最贵的类别。另外一个大家熟知的,STRIX公司实际上是从英国OTTER公司分离出来的,其在全球120多个国家拥有专利权,专利总数量有300项之多。英国这两家企业垄断全球温控器市场几十年之久,其专利几乎覆盖了产品的各个部件。

国内温控器阵营中,以达威(杰泰)为代表,做温控器之前是一家技术雄厚的开关制造商,2009年开始,应国内最大电水壶制造商美的邀请共同研发电水壶温控器,并获得十多项关键性的专利,从而迅速成长为国产温控器的主要供应商之一。

温控器作为电水壶最核心的部件,其质量的好坏直接决定了电水壶的质量。判断温控器好坏的标准大体来说有三个:寿命、性能、安全。

在过去的几年里,针对温控器的性能和安全的努力集中于下面五个方面:

①温控器铁壳及双金属片盐雾测试改善;

②耦合器插拨寿命及温控器触点烧毁弹片烧断改善;

③耦合器淋水性能改善;

④温控器支架加强及克力改善;

⑤整机配合及市场使用适用性加强。

虽然在具备多段控温等功能的第三代温控器上,国产温控器仍然有较大的技术差距,但是们不得不承认,在家庭普及率只有20%,行业年出货数量1000万台以上的中国,第二代温控器具有更广的覆盖和更高的使用频率,国产温控器在推动电水壶产品升级和价格下降从而让更多国人享受到电水壶的便捷方面功不可没,它也以过硬的品质经受住了市场的考验。

网友K:
http://bbs.gongkong.com/d/201609/692751_1.shtml

#选型应用#+温控器的选型注意事项

已发布,欢迎大家板砖

网友L:
今天无事来瞎掰几句。

温控器是数显类仪表的一个分支,其作为二次处理仪表,一般安装在控制柜的前面板上或者控制需求简单的操作台上。其使用环境相比现场一次仪表属于友好舒适型,因此对于仪表本身而言其寿命要比现场一次仪表长很多,仪表的质量主要取决于仪表内部电路板的稳定性,主要的制约因素是供电电源波动冲击,复杂电磁干扰对仪表精度的影响,危险现场仪表信号的隔离和仪表本身内部电子器件的寿命。

虽然数显类仪表分类众多,但其内部电路主要依模拟电路为主,对于这种模拟电路的生产制造及运行稳定性,我国产仪表性能不错。在上一期国产现场仪表的性能帖子中,偶曾经说过,我国产工控行业的模拟电路电子产品新能比较稳定,是我国产仪表的一大优势。因此对于数显类模拟电子仪表我国产品牌与国外品牌可以一争高下,在现实的工业使用中,国产数显类仪表得到广泛的应用性能不错,其中国产温控器也得到广泛的使用。

温控器作为一个集数据显示和控制的二次仪表,其性能是数显类仪表中比较复杂的控制类数显仪。根据控制回路的不同和所检测现场温度信号不同,分为多路温控器、智能温控器和单回路温控器。现国产温控器主要是单回路数显温控器。

国产单回路数显温控器,面板使用七段数码器作为显示操作窗口,根据仪表本身的功能主要采用现场温度数码显示(PV),温度控制要求输入显示(SV)和输出信号显示(MV)三种参数数值显示。

国产单回路温控器现场温度显示是必备的数码显示窗口,控制输入参数有数码和机械两种模式,早期的国产仪表主要依机械调节显示为主,现在依数码输入显示为主。输出信号可分为模拟信号输出和开关量输出两种模式,其使用最广泛的是开关量输出,这类输出面板普遍采用信号灯模式的输出指示功能,模拟信号可分为电流输出和电压输出两种模式,是单回路数码温控器中较复杂的控制类仪表。

国产单回路温控器内的控制策略普遍采用偏差开关量控制,其内部设有一数值偏差,为设定控制温度与现场测量温度间的数值差值,差值大于设定偏差范围即输出一开关量状态,这种控制功能简单误差较大,主要应用于现场生产对温度要求较低的场合,广泛应用于现场简单控制中。模拟信号输出功能采用PID控制策略,需要在温控器参数组态中设置PID参数,属于控制精度较高的温度控制回路,属于在线流调节控制器,一般用于能够控制热源的气动调节阀、电动调节阀或变频器等调节类设置中,这类温控器现普遍使用国外品牌,国产类温控器的应用正在推广。

下图是厂里十多年前使用较多的 ,国产单回路温控器,其输入采用PT100热电阻,控制使用机械数码调节,输出采用开关量面板指示灯方式。虽然老旧了点,但性能不错,尤其是稳定性很少出现控制器本身故障。

国产温控器的温度输入信号普遍采用热电阻的信号模式,原因信号处理简单,虽有可接收热电偶信号的温控器,但对现场热电偶信号加以限制属于单型号的热电偶温控器。能够适应多型号热电偶的智能温控器国产温控器应用较少,主要原因应是温控器电路板中功能块电子器件所存程序简单,因此其现场适应性较差,这是我国产温控器需要提高的地方。

国产温控器各种功能输出还是比较多的,想现在的各种信号输出到上一级控制系统的通讯可采用RS485/232等总线形式,也可输出4-20毫安作为现场温度变送器使用,普遍设有开关量输出接口可作为控制和报警使用,电源可使用方便的220VAC交流电,可外供24VDC直流电源供现场仪表使用。这些功能方便了现场各种情况的使用,使其能够适应多种现场需求。

国产温控器市场的优势首先是功能、性能、稳定性与国外品牌可以抗衡,这样市场使用者才能放心使用,再者就是价格优势,这是国产仪表与国外仪表竞争的最主要手段,我们的产品一直以物美价廉为宣传手段,可以说在同等质量的前提下价格实惠是最好的竞争手段,因此我国产温控器在市场竞争中逐渐占据优势。

除了价格战外,我国产温控器生产厂家却忽略了一大优势,而使其竞争手段单一,这一优势就是语言优势,我国产温控器由于制造方与使用方是同一语言环境,因此其操作语言界面对于使用方是无缝对接的,可是我国产温控器忽略了这一优势,仍然沿用国外温控器的模式,使用数码代码作为组态语言,这种数码代码在现场使用中只有通过说明书才能进行参数组态,大大的丧失了现场友好使用的优势。

现液晶面板的价格已大大的下降,作为温控器显示界面来说其成本也就几十元的价格,这样的价格作为一个工业级使用来说制造成本已与数码显示非常接近,我国产温控及众多数显仪表厂家却没有抓住这种机遇,仍然使用老旧的数码显示器,而致使参数设置的语言使用苦涩难懂的代码。假若使用液晶显示面板,我中华语的参数组态界面势必给市场一亮点,这无论对于使用方还是仪表维修人员来说都是一大进步,何须在为如天书的代码而愁眉苦脸,我国产温控器就可实现傻瓜型的工业使用。

作为一个国产工控人,偶非常的期望我国产温控及众多数显仪表制造厂商能够抓住这个机遇,把我国产仪表友好性能在推进一步,赢得用户就是赢得市场,希望我国产品牌早间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