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热电偶漏电怎么办

楼主(2016-09-18):
随着化工、石油、冶金、机械等部门飞速的发展,高精度、高灵敏度的仪表就被广泛使用,仪表抗干扰的问题成为必不可忽略的问题,特别是工业电炉、硅碳棒电炉、盐浴炉等场所产生的干扰大,就会造成仪表工作不正常,误差增大,不稳定,指示速度减慢等问题。必须得以解决,否则不能保证产品质量,造成损失。热电偶漏电的原因:   一、电炉上耐火砖在高温下的绝缘不良,在装有炉丝的炉壁上插入带金属管的热电偶容易使炉丝与热电偶接触,耐火砖在室温下是良好的绝缘拆料,但随着温度上升,绝缘性能会显著下降。

电阻式电炉的炉衬大部分用氧化铝耐火砖,随温度上升其电阻值也显著降低。

二、炉丝与热电偶的接触,铂铑热电偶保护管是氧化铝瓷管,偶丝用瓷管穿上作分离绝缘,在高温下绝缘性能也要降低,造成漏电,最后泄露到热电偶处,这样热电偶上就有交流漏电信号。

热电偶上漏电的解决方法:

1、保持热电偶不与耐火砖接触。

2、将热电偶的负极接地,消除热电偶上的漏电信号。

3、在热电偶输出端加装滤波装置。

4、从热电偶的热接点处引出地线接地。

5、在热电偶管上加外套耐热钢管或碳化硅管,并把它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