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比较编程题(发帖赚点积分)

楼主(2016-09-18):
 题目:db100数据块,dbw0-dbw10;dbw12-dbw22;dbw24-dbw34;dbw36-dbw46四组,每组6个数据。现

依次比较(w0,w12,w24,w36);(w2,w14,w26,w38)...(w10,w22,w34,w46),以上六组只要有两

组完全相同,就输出报警Q0.0.

     注意:此程序错误,修改后的在3楼

      OPN   DB   100

      L     P#0.0                       //先付初值

      LAR1

      T     LD     4                    //ld4用于组间变量

b0:   T     LD     0                    //ld0用于组内变量

a0:   L     DBW [AR1,P#0.0]

      L     DBW [AR1,P#12.0]

      ==I

      L     LD     8                    // ld8记录有几组相等的

      L     1

      +I

      T     LD     8

      JC    c0                          //任意一组中有相等的余下的不再比较,跳到下一组

      L     P#12.0

      L     LD     0

      +D

      T     LD     0

      LAR1

      L     P#36.0

      L     LD     4

      +I

      LAR2

      LAR1

      LAR2

      <I

      JC    a0

c0:   L     P#2.0

      L     LD     4

      +D

      T     LD     4

      LAR1

      L     P#10.0

      <I

      JC    b0

      L     LD     8

      L     2

      >=I

      =     Q      0.0l

  没有验证对错,若发现错误,欢迎指正。谢谢

网友A:
连数据块长度都不校验,难道不怕报编程错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数据块长度都不校验,难道不怕报编程错误吗?

...................................................................................您好,怎样校验数据块长度?

楼主:
已经验证通过(先前跑了题,想复杂了)

 OPN   DB     100

      L     3                           //组内4个数第一次比较3次

      T     MW     0

      L     0

      T     MW     2                    //组内实际比较次数

      T     MW     4                    //记录组内相等数据的个数

      T     MW     6                    //记录比较完了几组

      T     MW     8                    //完全相等组的个数

      T     MD    10                    //ld4用于各组中第一个数据变量 初值为0

      L     P#0.0                       //指针先付初值

      LAR1

      LAR2

a0:   L     DBW [AR2,P#0.0]

      L     DBW [AR1,P#12.0]

      <>I

      JC    b0                          //组中数据不等,转d0下一组继续比较

      L     MW     4                    // 组中数据有相等的,则用mw4记录个数

      L     1

      +I

      T     MW     4

      TAR1                              // 取同组中下一个数据

      L     P#12.0

      +D

      LAR1

      L     MW     2                    //mw2记录同组内实际比较次数

      L     1

      +I

      T     MW     2

      L     MW     0                    //mw0组内应该比较次数

      <I

      JC    a0                          //组内未比较完继续

      L     MW     4                    //同组内数据相等个数

      L     3

      <>I

      JC    b0

      L     MW     8                    //同组内数据完全相等的组数

      L     1

      +I

      T     MW     8

b0:   L     0                           //下一组数据比较清零实际比较次数

      T     MW     2

      L     0                           //下一组数据,清零组内相等数据个数

      T     MW     4

      L     P#2.0                       //下一组首个数据地址偏移2

      L     MD    10

      +D

      T     MD    10

      LAR2

      LAR1

      L     MW     6                    //比较完成的组数

      L     1

      +I

      T     MW     6

      L     6                           //共6组要比较,未完成继续

      <I

      JC    a0

      L     MW     8                    //6组都比较完成,完全相等的组数

      L     2

      >=I

      =     Q      0.0

网友B:
学习了,不错的构思!

网友C:
谢谢,学习了,就是还是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