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教育里面的视频可以下载吗

楼主(2016-09-18):
大家好:入网时间不长,见到在线教育里面的视频很好,想下载下载不了。请问是不能下载,还是资格不够? 如果是资格不够,要什么资格才有权下载?谢谢

网友A:
看懂了 学会了就不用下载了。。不要当资料收藏家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懂了 学会了就不用下载了。。不要当资料收藏家哦@

说得在理,可惜我是买卡流量上网,不允许在线反复看,但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另想办法吧

网友B:
有没有人知道,compactlogix 系列,哪款PLC,可以脉冲+方向控制  别的牌子的伺服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人知道,compactlogix 系列,哪款PL...

您好:刚才查了一下资料,好像L2,L3,L4系列都可控制AB的伺服;至于控制别的牌子的伺服电机,我对AB还不太熟,也没有安装AB的软件,但我建议你试一下:打开软件,连接好驱动后,在I/O configuration (i0组态那里添加设备,在drives里面找,如果有其他牌子的伺服,说明这款PLC 支持这款牌子的伺服)。我也是以为这样,你再别处咨询一下,看看有没有熟悉的人告诉你。

网友C(2018-07-28):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18206090867  有没有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