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6-09-18):
我想用PLC走485通讯的方式控制PLC(实时响应要求不高)

想请问一下:P3-02里的通讯协议设定:数据流的 8 N 2 方式和其它的plc的8 N 1的有什么不一样,难道台达不能设置成8 N 1的方式吗?

当把台达的伺服这里设置成8 N 2, 用modbus poll调试时,选择的8 N 1,可以读取数据,但是偶尔会有time out的现象出现,台达的8 N 2是对应的其它的8 N 1 吗?

网友A:
看着工控网每天那么多提问的,忽然想到,律师也是给人出谋划策的,跟律师谈话要收费,同样,工程师也是给人出谋划策的,跟工程师谈话,最好也给点费用,这样工程师们才有积极性替大家服务。。而且也可以多交一些朋友。。。。我先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试试看,可行不可行。。。现在支付宝这么方便。。。就算10元一次吧。。当然,技术问题远不止这个价钱。。试试吧。。有什么问题愿意咨询的,13730920629

网友B:
8 N 1和 8 N 2的含义是不同的,所以time out的原因可能是PLC的协议跟驱动器的不一致。

网友C:
现货特价供应产品:台达变频器 台达伺服 松下伺服电机 精密行星减速器 触摸屏 PLC 传感器……真诚期待与您合作,保证原装正品,假一赔十!

有需要的话加个QQ2853636052  有些技术问题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

波比得。

网友(2018-01-01):
感谢学习了,感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