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大因素来说无线监控系统图像的质量

楼主(2016-09-18):
  无线监控系统在安防领域里有了广泛的应用,不过还是存在实时监视和图像回放不清晰的现象,给识别、取证、事件分析带来了一定的阻力。由此说明图像质量是无线监控系统的重要技术指标,影响无线监控系统图像质量的因素很多,哪些因素会影响无线监控系统图像质量?

一.摄像机本身的质量

  数字网络摄像机和传统的模拟摄像机不同的地方就是数字网络摄像机不仅要捕捉图像,还要把这些数字图像进行压缩处理后再进行网络传输。图像质量的好坏与前端镜头、图像传感器以及压缩芯片的选择都有关系。数字网络摄像机的分辨率、镜头质量以及系统对低环境照度的适应性等都会对系统图像质量产生影响。清晰度越高的摄像机其图像的清晰度肯定会好很多,但是清晰度越高,那么对无线监控设备带宽的要求也会变高。

二.传输线缆的质量

   传输线路选择的线径太小,线缆质量不好、传输线缆有接头或传输距离超过此类线缆的最大传输距离,也会引起图像信号衰减而影响图像的清晰度。目前大多数摄像机都是采用高清网络摄像机,因此采用普通的网线来搭建视频监控系统,那么信号衰减会很大,我们必须采用超五类以上的网线来传输,这样才能保证前端的图像质量没有衰减的传输到监控中心,保证了视频信号的稳定性。

三.无线监控设备的质量

  最重要的是在无线监控系统搭建过程中无线监控设备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稳定的无线监控设备能保证这个视频信号的稳定传输,就不会出像图像延迟,传输图像时有时无等现象,可见无线监控设备的选择要慎重。

  选择无线监控设备要考虑到其抗干扰能力,如果选择抗干扰能力差的无线监控设备,那么传输回的图像肯定是受到了电磁波的干扰,图像质量也会受到影响。无线监控设备传输前端图像时,还必须要考虑前端摄像机的带宽,如果前端数据比较大,而无线监控设备满足不了其带宽的需求,那么肯定就会出现图像卡、图像停顿、图像时有时无等现象。

四.电压对图像质量的影响

  无线监控系统在建立时,我们一定要保证所有供电设备的电压的稳定。如果摄像机电压不稳定,图像会出现水波纹。而无线监控设备电压不稳定,会导致某些时候信号强度减弱,图像不稳定,时间久了会影响无线监控设备的使用寿命。

五.交换机对图像质量的影响

  交换机很容易被忽视,很多人认为交换机只是一个数据交换的功能,不需要对信号进行任何处理,随便配台交换机就可以,无需考虑交换机本身的配置。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说法,如果前端的数据比较大时,我们一定要考虑交换机的背板带宽和包的转发率,如果用户购买的交换机达不到传输要求,那么运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数据堵塞,导致接收不到前端的信号。也是容易被用户忽略的一个问题。具体无线监控方案及运用可在腾远智拓官网了解或是咨询业务人员。

网友A:
无线监控系统在安防领域里有了广泛的应用,不过还是存在实时监视和图像回放不清晰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