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程序跳转的问题

楼主(2016-09-18):
想问一下,当程序跳转条件被复位后,跳转程序p0的动作还会执行吗?比如,我按下X0启动按钮,程序发生跳转,如果处于原位,那么前进动作将被触发并自保持。在运动过程中,我如果按下停止按钮,程序跳转条件将被复位。此时,前进动作会立即停止吗?(这段程序就是为了举个例子,如果实际情况下是不会这么编的

楼主:
我大概懂了,在程序扫描程序一遍之后,再扫描至程序开端处,前进动作才会停止。

网友A:
CAll P0这个指令是调用指令,不是跳转,我不知道三菱plc调用子程序,子程序有没有专门的块(像西门子的fc fb),手A上没有三菱的软件。我猜如果不是用call 调用指令,而用跳转指令,你按停是不起的,SET C指令必须用复位指令复位。但用调用指令的话,情况不同,估计应该停下,因为你都没有再调用它了,整个子程序都不执行了,它里面的动作应该会停吧。有仿真你试一下吧

网友B:
同意楼上,call指令是调用子程序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