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的OPC通讯及测试

楼主(2016-09-18):
S7-1200OPC通讯及测试

本文档通过TIA Portal V13 SP1建立OPC服务器,以便于实现S7-1200与第三方设备的通讯,实现步骤如下:

所需软件:

1.      TIA Portal V13 SP1

2.      SIMATIC NET V8.2

3.      Station Configurator

一.    OPC服务器的建立

打开TIA Portal V13

创建新项目

添加硬件组态

设置IP地址

注意:该IP应与PCIP在同一频段。

CPU保护设置

注意:一定要勾选连接机制,否则OPC通讯的数据不能读写。

组态OPC服务器,选择OPC服务器版本。(本次通讯选择V8.2.0

打开OPC服务器属性,选择OPC变量,勾选 全部。

添加通讯模块,组态网卡,设置IP地址(本次通讯选择V8.2.0

注意:此版本号必须与OPC服务器版本号一致,此IP地址必须与PCIP地址一致。

选择连接,S7连接,连接OPCPLC

然后分别对PLCSIMATIC PC Station进行编译。

在线组态PC

组态

查看组态是否正确,然后点击确定。

组态完成

完成后界面

最后把PC组态下到电脑,PLC组态下到PLC

注意:下载PC组态时,如果自动找不到在线设备,请手动输入IP地址即可。

二.    OPC服务器的测试

打开OPC Scout V10

选择OPC.SimaticNET

测试,将变量拖拽到DA view 点击 Monitoring ON(如果测试 quality 显示为Good则表示服务器建立成功)

楼主:
图片我就懒得一个个截图了,在下面的文件里。

网友A:
好资料,非常非常的好,有福了

网友B(2016-12-29):
好资料,非常非常的好,有福了。

网友C:
引用  的回复内容: 楼主辛苦楼主辛苦楼主辛苦楼主辛苦楼主辛苦

网友D(2017-04-05):
好资料,非常非常的好,有福了。。。。

网友E(2017-05-24):
可惜没这么多积分!还是谢谢分享

网友F:
很好的资料,正需要这个,学习

网友G:
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楼主好人,感谢分享##

网友H(2017-07-03):
太给力了 正好用的到太给力了 正好用的到太给力了 正好用的到太给力了 正好用的到太给力了 正好用的到太给力了 正好用的到太给力了 正好用的到太给力了 正好用的到太给力了 正好用的到太给力了 正好用的到太给力了 正好用的到太给力了 正好用的到太给力了 正好用的到太给力了 正好用的到太给力了 正好用的到太给力了 正好用的到太给力了 正好用的到太给力了 正好用的到

网友I:
好资料,刚好我要用到,谢谢楼主

网友J:
为什么么有积分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K(2017-08-22):
你好啊,我正需要这个东西呢

网友L:
图片我就懒得一个个截图了,在下面的文件里

网友M(2017-11-02):
很好的资料

网友N(2017-12-07):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收藏了

网友O:
真详细,没有深入了解真写不出来

网友P(2018-06-06):
学习一下,多多分享了

网友Q(2018-07-10):
给楼主一个大大的赞

网友R(2019-03-21):
顶一下楼主,看看楼主的东西后再评价

网友S: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T(2019-04-22):
怎么没人啊,楼主要积分,起码也有个截图看看有用没用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