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请高人指教

楼主(2016-09-18):
请问这台电机线圈并头是星型还是三角型,电源电压是三相220V.

网友A:
这个名牌没看到接法和运行模式,只是看到轴承型号,转速,运行电压三相200,

楼主:
是日本不二越油泵,380V电源。三角形接法上电跳闸。星型可以运转。

网友B:
电机铭牌标识电源220V,按国内的电源,接星型才是220V,三角形就是380V了,所以确认是星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铭牌标识电源220V,按国内的电源,接星型才是220V,三角形就是380V了,所以确认是星型。

但是机床是进口的,有一台380变220的变压器供电。接星型会不会因为相电压太低,起热快烧毁电机。

楼主:
刚试过星型三相380V,转速3400,三相220星型应该可以。

网友C:
50hz对应的是1400转啊

网友D:
星型是220V,三角形380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星型是220V,三角形380V

三角形接法,上电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