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新手,不显示数值元件和图片

楼主(2016-09-18):
离线模拟正常,下载到屏里不显示图片和数值元件,求高手们指点

网友A(2016-12-22):
学习下感谢分享哈哈哈好好好或或或的看看

网友B(2017-02-01):
没有和PLC连接。………………

网友C:
楼主一定是把按钮的地址选择成了PLC地址,如果没有跟PLC连接或者PLC中改地址不存在,按钮是不会显示的。如果只是想看看效果不妨将按钮地址都改成本地HMI中的地址如LW,Bit等

网友A(2017-10-10):
看看看看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D(2017-12-25):
正在学习使用威纶通触摸屏,谢谢

网友E:
触摸屏与PLC连接断开了

网友E:
不好意思,没注意你问问题的时间。。。回复晚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定是把按钮的地址选择成了PLC地址,如果没有跟P...

是对的

对于HMI端使用PLC的地址,如:M、D类型的,离线模拟能够看到,但是下载到触摸屏里面的话,就需要连接PLC才能查看,不然就不会显示的

网友G(2018-02-03):
正公了,正伟,挣分了,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