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这个欧姆龙的指令

楼主(2016-09-18):
地址510.00是 辅助继电器 的地址么?为什么不是 W510.00 呢?第二条程序中510.00的触点是什么类型的,为什么要这样用?

网友A:
欧姆龙历来就是没有被指定为硬件IO的输入输出通道可以作为中间寄存器使用。

第二条中510.0没有什么类型的,只是程序告诉你,因为受DIFU指令影响,该触点为上升沿触点,并不是指什么类型,只是软件的人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欧姆龙历来就是没有被指定为硬件IO的输入输出通道可以作...

之前没有用过欧姆龙的,现在在看别人的程序,所以看不太懂,非常感谢你的解答!

网友B(2019-02-22):
没前缀的都是输入或输出点,具体要看硬件组态,地址分配

网友C:
看起来,是单按钮起保停线路

网友C:
有时候,研究的不要那么深

网友D:
未指定实际IO的线圈/中间继电器

网友B(2019-03-24):
具体要看plc型号,高级点的地址可以随意分配

网友E(2020-01-07):
谢谢,我也是正在学习欧姆龙

网友F(2020-11-21):
下面这个结构明显是单按钮启停程序  所以基本功要扎实

网友G(2024-04-19):
那是CIO点。不用前面带字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