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CompactLogix系列如何控制松下伺服

楼主(2016-09-18):
看了官网,用AB PLC控制伺服,SERCOS模块控制所用的驱动器,电机都必须是 AB的。我想问一下,这个系列的PLC,有没有告诉脉冲输出,通过脉冲+方向的方式来 控制松下伺服电机?急急急,谢谢了

网友A:
现货特价供应产品:台达变频器 台达伺服 松下伺服电机 精密行星减速器 维纶触摸屏 PLC 传感器……真诚期待与您合作,保证原装正品,假一赔十!

有需要的话加个QQ2853636052  有些技术问题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