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求解如何调用OB1的日期和时间

楼主(2016-09-18):
如图,求解如何调用OB1的日期和时间,还有就是LW15这个变量如何在仿真上输入?求各位前辈指导!

网友A:
1、你的贴图例子已经明确说明:LB12起始的8个字节代表了LB12(年),LB13(月),LB14(日),LB15(时),LB16(分),LB17(秒),LB18(毫秒的高字节数据),LB19(毫秒的低4位数据以及星期)。

其例子LW15不就是LB15,LB16的结合么。

2、请在PLCSIM总选用通用输入,在对话框内输入LW15,这样你可以输入。

3、在编程中直接使用L区域地址是有风险的,L中的数据可能被其他占用到该地址的块重新改写,例如FC的调用,所以如果不是在本块中读取并立即比较,还是建议采用SFC0读取系统时间。

网友B:
OB1 里面LW15 都自动给你集成好了 在OB1里面直接调用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