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无动作打开另一个窗口

楼主(2016-09-18):
新人还望大侠指点  谢谢

网友A:
描述不是很清楚。不清楚你是不是说的故障现象:无任何动作,他自动弹出空白窗口,还是。你想叫他弹出窗口想显示你预期的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描述不是很清楚。不清楚你是不是说的故障现象:无任何动作...

不好意思没有表达清楚。应该是画面无触摸 一定时间后跳转到指定画面

网友B:
楼主,昆仑通态的我没接触过,以我目前用的台达触摸屏为例。在“选项”-“设置模块参数”-“其他”选项里面将“启动屏幕保护”选项打勾,选择右侧的2.指定画面,然后指定画面里面就选择你需要的画面即可。估计昆仑通态的也类似吧

网友C:
这是要设置屏幕保护窗口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要设置屏幕保护窗口的意思吗?

是的谢谢 请指教一下

楼主:
对: zhyi0214 楼主,昆仑通态的我没接触过,以我目前用的台达触摸屏为例..

mcgs 要写脚本

网友D:
描述不是很清楚。不清楚你是不是说的故障现象:

网友A:
估计楼主是想实现定时跳转到另一界面。就跟定时屏保类似。楼主我说的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是想实现定时跳转到另一界面。就跟定时屏保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