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多电机参数

楼主(2016-09-19):
看到台达C2000变频器有多电机参数, 请问大神这个参数怎么设置, 各个电机怎么切换,能不能多电机一起运行。

网友A:
切换用外部接触器切换

网友B:
不能一起运行,用外部输入信号切换电机(就是正反转的那些端子可以设置),然后再设置两台机的各自参数就可以了,变频器输出要两个接触器分别控制两台电机。

网友B:
如果一定要一托二的话,就不用设置多电机参数,变频器大于两台电机功率和电流就行了,但不能设置成矢量控制,不能自学习,只适用于V/F控制

网友C:
我曾经一拖二,一台变频器两台电机曾经实现过,但是接触器是两个,热保护是两个!

网友D:
不懂就问售后,错不了,自己的产品他们最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