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问题2个7.5KW三相380电机和36个0.37KW单相220V电机应该怎么配电?

楼主(2016-09-19):
一个配电柜,要给2个三相380V 7.5KW电机和36个单相220V 0.37KW电机供电,主电路应该怎么设计?需不需要加变压器?36个单相电机分两组,每组18台,每组电机同时开,关,停。

网友A:
两台7.5KW电机分别控制,每组18台的单相电机应该再分成每6台一相电,即分成6组,这样工作起来每相电源都比较均匀,进线取三相四线,或三相五线(接地线),不用装变压器。

网友B:
单相负荷应该平均分配到三相电源,主回路将36台电机每相接12台,不管你运行中怎样分组;加变压器干嘛?没用啊!

楼主:
总共用4个交流接触器,其中两个控制两台7.5KW电机,另外两个接触器每组用一个接触器,每个接触器出来的三相每相接6台泵,这样控制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总共用4个交流接触器,其中两个控制两台7.5KW电机,...

是这样。

网友C:
说的没错,2个接触器控制2台7.5KW电机,1个接触器控制18台0.75KW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说的没错,2个接触器控制2台7.5KW电机,1个接触器...

这种控制方式不好,7.5kW用两个的三相交流接触器,0.75kW用16A的单相交流接触器,单独控制,36个0.75kW电机均匀挂在三相负荷上,每18个一组的交流接触器线圈并接一起控制就可以了。最好是每个接触器上方装一个空开,7.5kW装20A/3P的,0.75kW装4A/2P的。即可控制电机投、退,也可起到保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总共用4个交流接触器,其中...

每相6个小电机,0.37*6/0.22/0.8=12.6A,每相电流12.6A,接触器和热继选LC1D18M7C、LRD21C 12-18A可以吗?3相线加零线用多大的为好?3*4+2.5怎么样?整个控制的用电负荷为2*7.5+36*0.37=28.32KW,这样计算对吗?有必要给每个小电机配置单相接触器与空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说的没错,2个接触器控制2...

有必要给每个小电机配置单相接触器与空开吗?这样做的话成本太大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jlbqlty 回复内容:对: 沙丁...

我觉得有必要,万一其中一台小电机坏了,可以单独断开,不影响其他小电机正常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

热继电器不能这样接,要每台电机一个,常闭触点串联。

选18A上一档,25A接触器。

4平方线够用了,计算负荷要有需要系数、同期系数和功率因数,可以凭经验估算出来。

网友F(2016-11-07):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说的没错,2个接触器控制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