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FX3U-4LC的手册一份

楼主(2016-09-19):
请问哪位有三菱FX3U-4LC的手册可以分享一下,急求!!谢谢!!!

网友A:
FX3U-4LC参数说明:4通道的温度调节模块(热电阻/热电偶/低电压)
三菱PLC FX3U-4LC温度控制模块产品规格说明
1、温度控制
   控制方式:双位控制,标准PID控制,加热和冷却PID控制,串级控制
   控制操作周期:250ms/4ch
   输入点数:4点
   <此处内容被屏蔽>输入类型<此处内容被屏蔽>
     热电偶:K,J,R,S,E,T,B,N (JIS C 1602-1995),PLII,W5Re/W26Re,U,L
     测温电阻:3线式Pt100 JIS C 1604-1997(新JIS)、
               3线式JPt100 JIS C 1604-1981(旧JIS)、
               2/3线式Pt1000 JIS C 1604-1997
     低电压输入:DC0~10mV,DC0~100mV
  <此处内容被屏蔽>测量精度<此处内容被屏蔽>
     周围温度25℃±5℃:K型热电偶 输入范围500℃以上的情况下、满刻度±0.3%(±1digit)
     周围温度0~55℃:K型热电偶 输入范围500℃以上的情况下、满刻度±0.7%(±1digit)
     测量精的输入种类、输入范围规格是不同的。
     冷接点补偿温度误差:±1.0℃内,当输入值为-100到-150时误差为±2.0℃,
                     当输入值为-150到-200时误差为±3.0℃
     分辨率:0.1℃(0.1℉)或1℃(1℉),0.5μV或5.0μV(取决于使用的传感器的输入范围而变化)
     采样周期:250ms/4ch
     外部电阻效应:约0.125μV/Ω(热电偶输入时)
  <此处内容被屏蔽>输入线电阻<此处内容被屏蔽>
    3线式:满刻度约0.03%/Ω、1线式10Ω以下
    2线式:满刻度约0.04%/Ω、1线式7.5Ω以下
   输入阻抗:1MΩ或更大
   传感器电流:约0.25mA(测温电阻输入时)
   输入断线后的操作:高刻度
   输入短路后的操作:低刻度
2、输出规格
   输出点数:4点
   输出方式:NPN集电极开路型晶体管输出
   额定负载电压:DC5~24V
   最大负载电压:DC30V以下
   最大负载电流:100mA
   OFF时漏泄电流:0.1mA以下
   ON时最大电压:1.5V(100mA通电时)
   控制输出周期:0.5~100.0秒
3、CT输入
  输入点数:4点
  电流检测计:CTL-12-S36-8,CTL-12-S56-10,CTL-6-P-H
  加热器电流测量值:使用CTL-12-S36-8时0.0~100.0A、
                    使用CTL-12-S56-10时0.0~100.0A、
                    使用CTL-6-P-H时0.0~30.0A
  测量精度:输入值的5%与2A之间的大值(不包括电流检测计精度)
  采样周期:1秒
4、测量温度范围
  K:-200~1300℃/-100~2400°F
  J:-200~1200℃/-100~2100°F
  T:-200~400℃/-300~700°F
  S:0~1700℃/0~3200°F
  R:0~1700℃/0~3200°F
  E:-200~1000℃/0~1800°F
  B:0~1800℃/0~3000°F
  N:0~1300℃/0~2300°F
  PLII:0~1200℃/0~2300°F
  W5Re/W26Re:0~2300℃/0~3000°F
  U:-200~600℃/-300~700°F
  L:0~900℃/0~1600°F
  低电圧入力:DC0~10mV,DC0~100mV
  Pt100(3线式):-200~600℃/-300~1100°F
  JPt100(3线式):-200~500℃/-300~900°F
  Pt1000(2/3线式):-200.0~650.0℃/-328~1184°F
5、其它规格
  加热器断线检测:缓冲存储器中警报检测(0.0~100.0A的范围可变)
  外形尺寸H*W*D:90*90*86
  重量:0.4kg
6、电源规格
   接口单元驱动电源:DC24V +20% -15% 50mA
   CPU驱动电源:DC5V 160mA

网友B:
邮箱有吗,怎么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邮箱有吗,怎么发给你!

这么晚才看到回复消息!这是我的邮箱3220083358@qq.com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