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线传感器选型

楼主(2016-09-19):
现有两个圆柱体,上有凹槽作为对线的标识(可以为其他方式,但大小最好不超过现在的尺寸,长宽高均为4mm)。平时运动时是以相同速度运行的。现在我的设想是两个都低速运行,先定好自身的位置,然后进行校正两者对位,对线精度在0.02mm认为线对上。现在我现在传感器出现了困难有一下原因:

1、现凹槽面积较小,传感器面积大时就无法检查到了;

2、在运行时速度会升高,也需要进行实时检测,所以相应应该在1KHz左右;

通过检测对线标识对转速和时间的控制实现对线在两丝范围内。

网友A:
用机器视觉可以检测,我们可以提供解决方案,加我QQ:3047938349.

网友B:
每个轮上加个编码器,精度可以做到很高。

网友C:
奇特其他人非耳闻过任务

网友D:
你这样做还不如用机械的办法做个联动就好了   靠检测不好做,

网友E:
这个可以定制特殊激光传感器。具体讨论你发我QQ.442193032

网友F:
用YC2010磁环编码器就可以了。

网友G(2016-11-26):
 靠检测不好做,你这样做还不如用机械的办法做个联动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