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柴油发电机组设备常见故障及维护保养

楼主(2016-09-19):
基于柴油发电机组设备常见故障及维护保养

一、概述

   由于工业、企业不断的发展,发电机也在不同行业里被大家逐渐广泛使用。柴油发电机品质优良、低燃油消耗、噪声低、体积小、输出功率大、性能可靠。其可靠的稳定性、经济性、动力性、耐久性和环境安全性受到国内外用户的喜爱

与此同时,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柴油发电机的常见故障问题,由于非专业,所以用户很难第一时间发现及处理这些问题,常常会因为一些小问题,而酝酿成大问题,以所用户通常只能打电话叫专业的售后服务技术人到现场后才能勘察后才知道问题的所在。

对于产品遍及全国各地的制造商来说,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实现产品的售后服务----进行设备运行远程监控和故障诊断,不失为优先选择措施。

 力可赛发电机故障监测管理系统、发电机励磁调节器输出电压的采集,发动机转速调节的驱动电压采集,机油油量的数据采集,以及发电机组周边辅助电控装置的数据采集。而且还必须能以每秒2次以上的速率快速的采集和监测上述机组数据,当发现存在故障报警信息时,迅速保存所有的现场数据,并组成一个特征数据包上传到云服务器以便做故障原因的诊断;在发电机组的正常运行中当发现符合性能分析所需的特征数据时,迅速保存最近10-20秒的转速、发电电压、发电电流数据,并组成一个特征数据包上传到云服务器做性能分析计算。

二、发电机组设备常见故障原因及分析

1、运行时响声不正常

⑴发电机组故障原因:

①   转子与定子绝缘纸或槽楔相擦;

②   轴承磨损或油内有砂粒等异物;

③   定转子铁芯松动;

④   定子绕组错接或短路。

⑵发电机组故障分析:

①   修剪绝缘,削低槽楔;

②   更换轴承或清洗轴承;

③   检修定、转子铁芯;

④   消除擦痕,必要时车内小转子;

⑤   消除定子绕组故障。

2、运行时响声不正常

⑴发电机组故障原因:

①   滑脂过多或过少;

②   轴承与轴颈或端盖配合不当(过松或过紧);

③   发电机组端盖或轴承盖未装平;

④   发电机组与负载间联轴器未校正,或皮带过紧;

⑵发电机组故障分析:

①   按规定加润滑脂(容积的1/3~2/3);

②   更换清洁的润滑滑脂;

③   过松可用粘结剂修复,过紧应车,磨轴颈或端盖内孔,使之适合;

④   重新校正,调整皮带张力;

⑤   校正电机轴或更换转子。

上述专业的故障诊断分析,源于发电机组厂家的经验,但用户大部分由于非专业维护,对于故障发生之后,通常很难排除所有故障,依赖于厂家的售后服务队伍,而对于厂家来说,售后服务的就近布局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力可赛所提供的柴油发电机健康云服务平台,用来实现每个发电机组的数据集中化管理,将实时采集柴油发电机组的各种运行参数,以及历史运行数据,故障记录,实现分散的发电机组数据的集中远程监控和管理。实时对机组进行健康监测。

三、机组运行监控

力可赛发电机云服务管理系统,就可以对你的机组实时监控,实时进行健康诊断,系统就会对你的机组进行科学有效的诊断分析,一旦发生有潜在故障安全隐患,系统就是自动告警,以提示你哪里有需要维护了,就不会造成不必要的费用超支。

1、机组运行须专人操作检查仪表显示,机油压力/1.8--6.0kpa,水温/50℃-96℃,电压/400V,频率/50HZ。
2、观察控制屏各仪表及指示灯是否正常,注意机器的各部分运转声响是否正常及各连动部件是否松动。
3、为了更好地延长柴油机使用寿命,
4、机组严禁带故障运行,运行时发现异常情况,应即时停机检查,及时汇报主管,请求厂方技术支持。

   力可赛云服务系统能够远程分析每台发电机的运行情况,您将能够了解其健康状况并更有效地计划现场服务访问。

四、柴油发电机组的维护保养及注意事项

1、机组的维护保养

1、需要按照柴油机和发电机还有控制屏的各自的要求进行定期检查以及保养;
2、柴油发电机组每运转五百小时,就应该检查柴油机与发电机之间的联接有没有异常的现象;如果是闭式的发电机组,应该同时的检查柴油机的前端输出还有弹性的联接状况,如果有损坏应该进行更换;
3、闭式发电机组在使用的时候应经常的检查风扇还有皮带 的松紧情况,必要的时候需要调节张紧其机构使得风扇皮带张紧度合理。

2、机组的注意事项

1、发电机组应放在平稳安全的场所,并具备良好的通风条件(环境温度≤40℃),便于机组散热。
2、严禁放置在户外日晒雨淋,避免水滴金属碎片或其它杂物入侵。
3、发电机组确保接地良好,电源输出电缆应有足够截面积,接触良好,正确连接电缆。
4、外接用电器操作时,须三相用电平衡,严禁长时间超负载运行。严格按标定功率使用。
5、有刷电机须定期检查电刷磨损情况及轴承室润滑油情况及与发动机连动部位。
6、机组首次累计运行50小时换机油,以后每累计运行200小时换机油及机滤器,建议用CF-4柴机油。
7、如机组长时间不使用须拆除电瓶连接线,每个月给电瓶充满电一次,确保有充足电量启动发动机。

力可赛健康云,采集专利技术为发电机量身打造,将实时采集柴油发电机组的各种运行参数,以及历史运行数据,故障记录,实现分散的发电机组数据的集中远程监控和管理。实时对机组进行健康监测。

网友A:
好帖必顶,系欸邪恶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