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winccflexible自带的图形库不知道怎么用

楼主(2016-09-19):
手上的Smart 700 IE V3,用的是WinCC flexible SMART V3软件。

以前没用过西门子的,不知道怎么操作。

我只是想做一个指示灯,就用软件自带的图库。

希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有教学视频,你没有吗?

网友B:
建立一个图形列表(这个图形选择  位(0.1)加载灯进入 一个0 一个1)   使用图形I/O过过程变量选择所建立的 图形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