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1756冗余PLC与西门子TP1200触摸屏通讯,CPU冗余切换时,触摸屏掉线

楼主(2016-09-19):
AB 1756冗余PLC与西门子TP1200触摸屏通讯,触摸屏直接选的AB的 ETHERNET驱动,因为AB的冗余PLC的IP地址相同,只建立了一个连接,CPU冗余切换时,触摸屏掉线后重新建立连接需要十分钟,触摸屏退出运行系统后重新进入运行系统也不行,断电后重新上电就马上可以连上,请问各位有什么方法像和400H一样能够自动重新建立连接?400H是用的changeconnection函数,但这个函数不支持AB。跪求解决办法,谢谢!

楼主:
没有人这样用过吗,西门子的触摸屏如何才能重新建立连接?

网友A(2017-10-28):
单看这2条语句,没什么问题,如果start能是一直置1在复位的话,程序应该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