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lc传送指令传送常数(若您知道请您教我下,谢谢)

楼主(2016-09-19):
字节传送指令MOV-B,传送常数时是怎么传送的?二进制是1就是穿送1到字节VB0中的哪一位呢?V0.0还是V0.7?二进制1011传送时就是这样传送吗?格式是什么样的?关于十进制和16进制又怎么样的?请大家指导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低位在低地址。

有手册可以看手册,有软件可以看帮助,有plc可以自己试。

网友B:
加油楼主,我也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C:
首先选一下MOV_B然后按下F1一般PLC软件都有相应的帮助文档 能解决你这个问题   建议你下载个仿真软件 在配合帮助文档 又形象 又好理解 这样学的快

自行车、

网友D:
从右至左由低到高,1011传送到V0,则V0.7=0;V0.6=0;...V0.3=1;V0.2=0;V0.1=1;V0.0=1

网友E:
二进制0000 0001传送到字节VB0,那么V0.0=1

二进制1000 0000传送到字节VB0,那么V0.7=1

楼主:
还是好心人多啊,谢大家帮助

楼主:
嗯,谢谢您的指导。

引用 网友A:
低位在低地址。有手册可以看手册,有软件可以看帮助,有p...

楼主:
嗯,加油

引用 网友B:
加油楼主,我也是进来学习的

楼主:
嗯,谢谢您的帮助,他这个帮助我看过了,只有简单的介绍,所以来问大家,基础很重要,多看看书。再仿真一下。

引用 网友C:
首先选一下MOV_B然后按下F1一般PLC软件都有相应...

楼主:
嗯,知道了,谢谢您的回答

引用 网友D:
从右至左由低到高,1011传送到V0,则V0.7=0;...

楼主:
嗯,谢谢您的回答,我明白了

引用 网友E:
二进制0000 0001传送到字节VB0,那么V0.0...

楼主:
我今天用仿真软件测试就很正常了,跟我想的一样,昨天仿真软件完全是反着来的,程序也没变,难道仿真软件还会出错?

引用 网友C:
首先选一下MOV_B然后按下F1一般PLC软件都有相应...

网友F:
求助有一松下PLC程序是什意思,用文字做成文档,有意的高手加qq3372528036详聊

网友G:
move指令:在s7200中:MOVE VB100,VB102; 在s7300中: L MB100 /  T MB102. 语句表指令

网友G:
10进制逢10进一;十六进制逢16进一;二进制逢2进一;八进制逢8进一。

比如十进制20,两个逢10进一,十位就是2,个位为0; 16进制就是15之后不是16,而是十位进一,各位余4,也就是14; 二进制逢二进一,每位只能是0或1,因为到2时便向前进了一位,比如20的2进制是2#0001 0100. 16#14 找本书一看就明白。

网友H:
从右至左由低到高,例如10进制10传送到V0就相当于2进制2#0000 1011传送到V0,则V0.7=0;V0.6=0;...V0.3=1;V0.2=0;V0.1=1;V0.0=1

网友I:
这么基础的东西,上来问,多不好意思。初中都学了二进了。一看就是上课()。

楼主:
说的我老脸一红,基础不扎实,现在只能边学边补充了。。

引用 网友I:
这么基础的东西,上来问,多不好意思。初中都学了二进了。...

楼主:
嗯,谢谢您和大家帮助,基础不扎实,多下点功夫

引用 网友G:
10进制逢10进一;十六进制逢16进一;二进制逢2进一...

网友J:
刚好写了这个传送指令的知识点,要的话说一声

楼主:
嗯,您若有时间可以发我一下,谢谢您。737685542@qq.com

引用 网友J:
刚好写了这个传送指令的知识点,要的话说一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今天用仿真软件测试就很正常了,跟我想的一样,昨天仿真...

仿真软件跟你的系统有关系的  毕竟是仿真  只是一个模拟的过程 在这个模拟的过程中可能你某个东西没有设定 导致现象与想要的现象不一致 这是很正常的。 是软件都有BUG 微软这么多年了 补丁包一直没断过 补着补着 觉得补不上了  立马升级  所以有的时候偶尔出一些故障是很正常的

网友K:
这个还是不错的,我看过了

网友L:
 很多品牌的PLC的传说指令都是差不多的,要么传位,要么传字

网友M:
首先选一下MOV_B然后按下F1一般PLC软件都有相应的帮助文档 能解决你这个问题   建议你下载个仿真软件 在配合帮助文档 又形象 又好理解 这样学的快

网友N(2016-11-16):
引用 网友D:
从右至左由低到高,1011传送到V0,则V0.7=0;...

这是最满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