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为什么要输入参数后才能使用

楼主(2016-09-19):
在更换一个变频器后要导入程序/参数后才能正常工作,为什么呢?

这些参数存储在变频器的什么单元里,如何起作用呢?

网友A:
控制方式、电机数据,要不变频器不知道怎么运行。

网友B:
变频器只有设置相对应参数才能实现你想要的功能

网友C:
厂家为了保护设备和人身安全,都是上电不允许启动的,只有设制正确参数才可以启动。

网友D(2016-10-25):
现代的变频器控制板实际是台小型计算机,一般有微机芯片、EEPROM、RAM、输入输出芯片等组成。在EEPROM的固化软件以及输入的参数参与数字计算。软件是公式,参数是给予计算的代数,通过给定、反馈的数字量参与计算,最后以数字脉冲方式触发主电路上的功率元器件触发端,将使功率元器件规律输出电压电流经电机线圈形成受控频率控制的旋转磁场,使电机在受控频率下稳定旋转输出一定的功率扭矩。但是参与计算的参数是有规定的,超出了这些规定就会发出错误信息计算数值超限触发保护装置报警停机。如果没有工作软件也就是没有计算公式根本也就是不能工作的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