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维修方法

楼主(2016-09-19):
ABB变频器维修方法需要掌握得当,因为变频器由多种部件组成,其中某些部件经长期工作后其性能会逐渐降低、老化,这是产生故障的主要原因,为了保证设备长期的正常运转,一些易损器件应不定期更换,如电容、散热风扇等。

步骤/方法

1  ABB变频器维修-ACS300故障

ACS300变频器经常会遇到开关电源损坏。变频器开关电源采用近似UC3844功能的LT1244波形发生器集成块,受工作电压突变,以及开关电源所带负载损坏,而导致此集成块损坏时有发生,当使用较长年数,电解电容也到了它使用的年限,那用于滤波电容也就成了开关电源损坏直接原因。维修中会遇到ACS300变频器整流桥经常损坏,因为选用国际整流器公司一款最紧凑三相全桥整流器,体积和带载电流都较小,散热性能较差,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损坏。ACS300主控板发生故障几率也是相当高,控制盘与主板之间通讯故障,主板CPU故障时有发生,维修此类故障有一定难度。ACS300选用了三菱IPM模块,相对来说故障几率较低,模块损坏,只能更换,但更换前必须保证驱动电路完全正常。

ABB变频器维修-ACS500故障

ACS500变频器较常见故障有驱动厚膜损坏。此驱动厚膜已包含驱动电路,还包括短路检测、IGBT模块检测、过流检测等,具有良好保护功能。ACS500大功率模块很少损坏。维修中遇到驱动厚膜损坏,在没有配件情况下,只能对厚膜进行维修,厚膜元器件都焊接于陶瓷片上,散热相当快,特别注意不要长时间把烙铁加热于元器件上,而导致器件损坏。受到使用时间限定,ACS500散热风扇也会出现故障,常见现象是上电后只听到“嗡嗡”声音,但风扇不转,这类轴流风扇的风扇线圈和轴承大多时候是好的,通常是偏转电容发生故障,更换后就可以恢复正常。

ABB变频器维修-ACS600故障

ACS600变频器的性能、质量比较稳定,但受到周围环境影响,参数设置不当,以及不正当操作,都有可能对变频器造成损坏。当然,自然损坏也是每种电器产品不可避免的。与其它系列产品不同的是,ACS600变频器采用了光纤通讯,大幅提高CPU板与I/O板之间通讯时间,但也有可能引起了“LINKORHWC”“PPCCLINK”这样故障出现,这种故障出现与光纤损坏有较大的关系。“PPCCLINK”故障是ACS600变频器较常见故障,CPU板与I/O板损坏都有可能导致此故障出现。ACS600变频器中同样会遇到开关电源损坏,故障主要出现开关管上,开关管短路会导致用于限流的功率电阻烧坏。ACS600采用了智能化模块,当负载故障,以及使用中一些问题都能导致模块损坏。

4  ABB变频器维修-日常检查

变频器上电之前应先检测周围环境的温度及湿度,温度过高会导致变频器过热报警,严重时会直接导致变频器功率器件损坏、电路短路;空气过于潮湿会导致变频器内部直接短路,在变频器运行时要注意其冷却系统是否正常。

ABB变频器维修-定期保养

清扫空气过滤器冷却风道及内部灰尘。检查螺丝钉、螺栓以及即插件等是否松动,输入输出电抗器的对地及相间电阻是否有短路现象,正常应大于几十兆欧。导体及绝缘体是否有腐蚀现象,如有要及时用酒精擦拭干净。

6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用示波器测量开关电源输出各电路电压的平稳性,如:5V、12V、15V、24V等电压。测量驱动器电路各路波形的方法是否有畸变。UVW相间波形是否正弦波,接触器的触点是否有打火痕迹,损坏的要更换同型号或大于原容量的新品。

网友A(2017-01-18):
难道就这么沉下去。。。。。

网友B(2017-03-07):
科技离开公会,好几款,就

网友C:
不错,很好的经验,学习学习

网友D(2018-05-24):
很好的经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