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LC控制电机

楼主(2016-09-20):
用s7-200控制反应式步进电机应该怎么接线?

网友A:
S7-200 发脉冲给步进电机驱动器,电机驱动器再给电机脉冲电流驱动电机。除非你用的步进电机很小很小,而且PLC是晶体管输出的,可以由PLC直接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S7-200 发脉冲给步进电机驱动器,电机驱动器再给电机脉冲电流驱动电机。除非你用的步进电机很小很小,而且PLC是晶体管输出的,可以由PLC直接控制。

能说一下具体怎么接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