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怪事

楼主(2016-09-20):
台达B2伺服,我原打算将电子齿轮比分母P1-45设置成1,但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设置不了,

后来就打算恢复出厂设置(P2-08设置成10)结果连恢复出厂设置都失灵了 我想请教各位

大侠 是不是我这伺服坏了啊?还是哪里参数没弄对啊??

网友A:
是不是哪里设置了锁,不能恢复!

网友B:
把使能关掉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使能关掉再试试吧。

怎么关啊?设置哪个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使能关掉再试试吧。

问题解决了 你说的使能是指伺服Servo No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把使能关掉再试试吧。...

是的

网友C:
上海敏动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日商独资企业 专业生产直流低压伺服电机的 王跃 18121450552 提供技术咨询等相关服务!

网友D:
主要原因是P1-45以及恢复出厂设置都必须在使能关闭(SERVO OFF)的情况下才能进行,经常用到的,需要使能关闭才能设置的参数还有P1-00,P2-32等。

网友E:
看看 是不是 你把参数锁住了  只能读取  不能写入

网友F(2016-10-21):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伊景轩  回复内容:对: Zhu_Ru...

网友G:
使能打开了,把i/o插口拔掉就可以了

网友F:
嗯 ,说明书上写着不能使能打开的时候调试参数

网友H(2017-02-14):
使能关掉,不然无法操作。

网友I:
将IO插头拔掉。。。。。

网友J(2017-06-30):
学习了,我也遇到过啊啊啊啊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