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PLC

楼主(2016-09-20):
求助安川PLC

MSEE指令调用的是DW20,什么意思?为什么没有程序编号?

网友A:
DW20是临时存储区啊

网友B:
MSEE是调用一个程序,DW20是临时存储区,它里面的所存的数据就是当前调用的程序号

网友C(2017-03-20):
运动程序的调用分为直接调用和间接调用,

此处是间接调用,该寄存器的数值就是被

调用的程序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