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自sunytech8.0下载问题

楼主(2016-09-20):
  现场的压力变送器为0-3现在换成0-4,这样画面显示就不准确了,我把DCS系统控制站中实时数据库中的量程改成0-4后下装,但是数据显示还是没有变化。我这样操作不知对不对

楼主:
  中自的系统之前没有接触过,请高手帮忙,在此谢过了

网友A(2016-10-28):
你下装是的从主控的程序,中自的DCS默认是2#和3#主控,如果你当前的主控是2#,那么你下装的一定是3#主控的程序。下装完成后,重新启动一次3#主控,将3#主控设为当前主控,数据就会显示正确,然后看看没有其他异常后,你再下装一次2#主控的程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