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做ModbusRTU的国产S7-200PLC

楼主(2016-09-20):
有客户想做MODBUS RTU,这边推荐其选用D01学习型PLC即可。

直接调用西门子的标准库,CPU类型直接可以用编程软件反过来读取即可,非常方便。

网口编程,省去了编程电缆哦,而且非常快,用户体验非常不错!

详见www.dl-winbest.cn

楼主:
那么D01学习型PLC和M02型PLC有什么区别的呢?

M02不仅支持Modbus,而且还支持Modbus TCP通讯。

M02除了具有D01的功能外,还增加了MODBUS TCP、S7-300TCP;而D01只有S7-200TCP

另外,M02还可以实现西门子200系列的PLC之间的通讯,比如200PLC和200smartPLC (还可以与我们生产的CP243i、ETH-PPI、CP243-iBUS、ETH-iBUS、西门子的CP243-1、200PLC、smart200PLC,还有德嘉的所有类型的PLC都可以通讯)
但是D01不行。

还有个区别就是D01不能直连wincc;而M02可以直连wincc。

网友A:
就冲这个IO可以无限扩展,给我先来20万套,我要做个上百万点的系统,不能扩展的话不付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