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无铭牌怎样知道是220v还是380v

楼主(2016-09-20):
三相电机无铭牌怎样知道是220v还是380v的?

网友A:
如果没有铭牌,就拆开看看里面的线圈,三相380绕组要多些,220绕组要少些,这是电机绕组特性

网友B:
看绕组,看接线,基本就可以判断出来吧

网友C:
380的一般是三个接线柱,220的一般是两个,或者用万用表测量一下!

网友D:
三相电机220V的?国产电机不会有这种,因为我们供电是三相380V。

三相电机4KW以上角接380V,星接660V;4KW以下星接380V,角接220V。

所以你说不知道220V还是380V,这个说法不对。

网友E:
这个你简单了解一下就会明白的,首先从接线柱上,还可以根据应用场合和电机的功率判断,单相电动机的效率较低,所以功率一般都很小的

网友F:
打开线圈盒就可以判断了,看接线柱!

网友G:
如果接线柱看不出来的话,就用万用表量线圈,只有一组通的就是单相,有三组两两想通的就是三相

网友H:
看看几个接线端了,接线端多就是3相的,少就是2相的

楼主:
回复内容:谢谢赐教‘’‘’

‘’‘‘’‘’’

网友I(2016-11-22):
4;楼说的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