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JOG能动,给脉冲不动

楼主(2016-09-20):
台达B2伺服电机,JOG模式下手动能正常正反转,但是给脉冲的话不会动。

设置如下:位置模式,脉冲+方向,改了转子比 44为:1600  45为:1

上电后为sever on

脉冲给的方式是 /plus /sign 接外部5V电源的GND   plus和sign 导通时接到外部5V电源的VCC上,想问下这种方式为什么给脉冲电机不能动,设驱动设置的问题还是脉冲给的问题?

第一次使用,希望大家给点指导,感激不尽!

网友A:
  1. B2伺服马达分辨率是16万,也就是电机转一圈需要16万个脉冲,电子齿轮比类似于减速箱的减速比,设置成1600:1,输入100个脉冲,经过电子齿轮比扩大,电机端收到16万,转一圈。建议电子齿轮比设大点,例如160比1。

  2. B2马达位置控制可以接受三种脉冲输入型式,包括24V的脉冲加方向,正反转脉冲以及5V的差动脉冲,具体的接线可以参考中达电通官网下载B2使用手册,看3.3.3章节。您可以先了解上位机发送的脉冲类型再根据相应的接线图接线以及设置参数P1-00。

网友B:
现货特价供应产品:台达变频器 台达伺服 松下伺服电机 精密行星减速器 触摸屏 PLC 传感器……真诚期待与您合作,保证原装正品,假一赔十!

有需要的话加个QQ2853636052  有些技术问题我们也可以提供帮助!

网友C(2018-12-19):
深圳格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现正研发自主品牌运动控制器,同时承接运动控制器、运动控制卡二次开发项目。公司开发过油田机器人,机械臂等多个项目,经验丰富。 公司网店:https://shop407411984.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