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电温控器选型原则

楼主(2016-09-20):
关于宇电温控器的选型,主要分为以下五大块,下面我就列举一些常见的选型规则,希望能帮助到各位。
1、输入信号的选型
宇电仪表通常情况下,输入信号有三种。热电偶,热电阻,电流4-20MA输入。而其中热电阻、热电偶输入不需要添加模块。电流输入则需要添加一个I4模块。
2、输出信号的选型
宇电仪表输出信号分为继电器、固态继电器、可控硅、电流输出这四大块。线性输出可以选择可控硅和电流输出,分别添加X模块和K模块。输出开关量输出的话可以选择固态继电器或者继电器,添加G模块或者L模块。
3、报警与通讯的选型
一个温控器必须具备输入与输出才是一个完整的型号,而报警功能和通讯功能是可选的。一个单路PID温控器,最多可以两路报警,通常也设置成上下限报警。而关于通讯的选择,取决于你是否需要对温控器的数据进行采集或者在电脑上监测。
4、外形尺寸的选型
宇电仪表采用的是国际标准尺寸,有96*96mm、72*72mm、48*48mm方表的面板尺寸。有横表160*80mm和48*96mm横竖表的面板尺寸。还有长短表之分,也就是仪表插入深度, 长表插入深度是95mm,短表插入深度70和75mm。除此之外,宇电仪表还有导轨型的仪表。
5、仪表颜色和辅助输出的选型
宇电仪表的颜色主要有黑色和灰色两种。而辅助输出,一般情况下都是做电流变松输出,需要在辅助模块那边添加一个X模块。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http://b2b.youboy.com/yb-yudian2011/  刘宗盛180302289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