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导致的跳闸问题

楼主(2016-09-20):
故障:设备机柜内开关电源(INPUT:110VAC-220VAC OUTPUT:DC24V)导致的跳闸问题.

描述:用万用表AC电压档测试INPUT电压,当黑表笔一接触N接线端子就越级跳闸(越了5个空开导致塑壳式隔离开关跳闸)。测试开关电源上级电压无跳闸现象。故障发生后检查了接地线及零线,都接触良好无损坏迹象各级端子接线牢固。

请求大神给以解答,做了这么多年从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迷惑呀,到底是咋回事呢?

网友A:
建议画一个简易图,这个基本没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画一个简易图,这个基本没道理

是的呀!在现场就遇到这问题了。理论都说不通的问题。就算画个图也看不出问题。这属于经验故障。百年难遇,求解答

网友B:
检查输入的 零线火线看看有没有线皮破的。不行就只能换换件一点一点的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输入的 零线火线看看有没有线皮破的。不行就只能换换...

以我的判断和线路没关系。

楼主:
补充:本案例电箱内有四级空开,挂开关电源的是一个支路而已。输入地线和零线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C:
电源N接线端子是不是跟地线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源N接线端子是不是跟地线通了

没有,断电也查了。各是各

网友D:
没道理啊 难道是开关电源启动负荷问题?

有了答案楼主分享一下

网友E:
问题比较怪,需要慢慢查啊

网友F:
有没有用漏电开关?如果有,换掉。或者开关电源的L和N都接漏电开关的输出端,不能一根过漏电一根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用漏电开关?如果有,换掉。或者开关电源的L和N都...

没有漏电保护开关,从配电室总塑壳式隔离开关下来有5级空开,此电源就装在最低级,它就越级把配电室的隔离开关给弄跳闸了,一开始以为停电了,没有查,后来都两天了发现不对劲其他地方都有电,这才去找问题。就查出了上述问题。干这行都10几年了,从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郁闷啊!

网友G:
    把跳闸的开关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道理啊 难道是开关电源启动负荷问题?有了答案楼主分享一下

你说的开关电源启动负荷意思是负载重?我都是空载的,就几个变频器待命中再没有其他运行的负载。就算是负载重它是24V的不印象220V呀!况且我在量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跳闸的开关换掉。

不可以,作为供应商我们只能在自己设备上找问题。人家的隔离开关一点问题都没有,同样的方法在客户配电室试了,没有跳闸问题。

网友H:
万用表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I:
应该是漏电保护跳了.本来较长线路会存在电容漏电、表笔一碰漏电流增加跳了

网友J:
打到电流档?。。。。。

网友K:
这个问题好像没遇到过

网友L:
正好达到阈值了?!!!

网友M:
导致空气开关跳闸,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负载有短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万用表不会有问题吧?

 换了两万用表,同样的问题,和万用表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先把电源拆了,看是否还跳。

 高手,高手,我就想不通这电源坏了和总配电室的隔离开关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打到电流档?。。。。。

 我测电压的,当时都没给电流档考虑。

网友O:
开关电源输入隔离不足,L N线上有高频,通过人体分布电容入大地。你不用表测,用手触碰AC线应该也跳电。换了电源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O:
开关电源输入隔离不足,L N线上有高频,通过人体分布电...

什么原因能导致开关电源损坏而漏电呢?

网友P(2016-12-20):
漏电开关坏了也会引起跳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