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机的功率是多大?

楼主(2016-09-20):
SEW KH77 DRL132MC4BE11HF/TF/ES7S这个型号的电机功率是多大?如何快速识别电机的功率?在名牌上没有电机功率一项。

网友A:
SEW 5.5KW电机。带制动器

ES7S是编码器,

楼主:
谢谢!是不是通过132这个得出的。

网友B(2016-11-08):
到sew的在线选型网站免费注册个号,之后把型号粘贴上去就可以得到具体参数

https://portal.drivegate.biz/irj/portal?NavigationTarget=navurl://27b9af272614e19b4b636f46ccede7a2

SEW在线选型显示KH77 DRL132MC4BE11HF/TF/ES7S为带减速机伺服电机,电机额定转矩56 Nm,额定转速1200 1/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