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CU240B-2

楼主(2016-09-20):
今新安装一台西门子变频器CU240B-2,用到5,6数字端子,5正转6反转,现在只能正转。请教大师,反转如何设定?

网友A:
仔细看看手册

网友B:
对,看手册很重要

网友C:
这个好像需要修改参数的,西门子的参数很多仔细看一下说明书吧。

网友D:
给定信号或变频器接受信号端有没有问题,先检查下

网友E:
变频器的参数可以更改端子的功能 看看手册吧

网友F:
一般的手册上都写的恨详细,自己再看看

网友G:
你可以去西门子网站下说明书。说明书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