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更换西门子的AI模块

楼主(2016-09-20):
新手求助,单位一台西门子的AI模块坏了,该怎样更换AI 模块。安装上以后,还要重新下载吗?或者是直接保存编译。

网友A:
断电,移除前连接器,然后拆下旧模块,如果有量程块,对照拆下的模块设定新AI的量程块,装上新模块,装好前连接器,上电,不需要重新下载,甚至于都不需要开电脑,电工就可以做的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断电,移除前连接器,然后拆下旧模块,如果有量程块,对照...

谢谢老师!明天试试。

网友B:
如果更换的卡件型号与原有卡件不完全一样,则需重新更改硬件组态并不载,否则卡件可能报警不工作

卡件型号不一致很正常,特别是运行久的系统

网友C:
如果与原来的型号一样断电后直接更换,注意有量程块的需要提前将量程块调整好。

网友D:
楼上的已经说得很详细了,手册上也有,可以自己看看

网友E:
订货号一致 就没问题

网友F:
只要你你AI模块和旧的一样就不需要重新下载程序

网友G(2018-08-15):
直接购买同型号的耐特产品进行替换就行,不需要重新下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