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机器人和问题三菱PLC通用输入和输出分配

楼主(2016-09-20):
各位大神啊  安川机器人和三菱PLC通过CCLINK通讯,我想问一下,怎么进行信号分配啊  还有如何改机器人内部并行IO信号和梯形图!!

网友A:
首先了解安川机器人CC-LINK地址,对于如何进行梯形图更改要看机器人使用的是什么系统。

网友B(2016-10-23):
机器人梯形图用什么软件修改啊!

网友C(2016-11-28):
安川机器人梯形图.在机器人示教器里就可以修改和编程的.菜单栏-机器人-梯形图。

要在管理模式下或者安川模式下才能看见梯形图一览.

网友D(2017-06-10):
看啥机型 有硬接线和通讯两种

网友E(2019-01-11):
学习安川机器人中,感谢帮助

网友F(2019-03-24):
没办法一起分享,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因为没有积分

网友G(2020-03-11):
正学习到这一部分进来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