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与S7-1200的通讯

楼主(2016-09-21):
Intouch经测试,可以与西门子S7-1200系列的PLC进行通讯,但前提是:DAserver必须是3.0版本,建立的设置里面与S7300基本一样,只是CPU的插槽位置选为“1”即可(S7-1200站的配置,CPU位置位于第1个位置),在Intouch建立的变量与S7300建的变量一样,如DB1,X0.0(DB1.DBX0.0),DB1,REAL20(DB1.DBD20)

网友A:
学习了,好久没搞PLC了;

网友B(2017-09-05):
1500呢,可以和intouch通讯吗

网友C(2018-07-11):
你好,刚看了你的有关Intouch与1200通讯,我按你说的做配置,我用的是Intouch2014 r2,DASSID版本为3.0 SP1,数据采集地址在DB3,REAL2,数据没有采集上,请问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修改,谢谢